中国
求助FX2N时间锁程序

楼主(2008-07-17):
求助FX2N时间锁程序

网友A:
就是比较万年历来触发嘛!

网友B:
D8013 D8014 D8015 D8016等保存了当前的时间,这些数值达到规定的时间,就让程序都结束

网友C:
一楼二楼说得都对呀。

网友D:
楼下的说的都可行,也可以设定使用次数呀.

网友E:
用TRD指令读出时钟和设定值比较驱动保持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F:
单独在PLC内部用时间锁,比较容易解决,
比较常用的方式是,
如果是PLC+屏幕可以在屏幕中某一页用宏指令写。这样比较隐蔽。
如果只有PLC ,则需要把编程口内部做一个跳线,使其不能编程。
我知道怎么用,但很少用,觉得手段过了些。

网友G:
用HOUR指令。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

网友H:
有欠光明磊落

网友I:
如果控制系统是采用触摸屏+plc等构成,很难破解的
锁定程序如果用宏指令写到触摸屏里,触摸屏程序即使读出来也没什么大用,因为很难得到源程序。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J:
不是很明白 什么是宏指令 是不是累似C语言的 请9楼朋友指点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不是很明白 什么是宏指令 是不是累似C语言的 请9楼朋友指点下
同问, 求高手解答下

网友L:
宏在HITECH人机界面里也叫巨集指令,是写在画面中的子程序,那子程序何时运行呢?宏的类型分循序型,按钮触发型、定时型、初始化型。其中最常用的是按钮触发型。巨集指令中可以直接使用PLC的数据寄存器,所以利用按钮换画面十分方便,只要在按钮ON或OFF宏中写入D0=N(以三菱FX为例,D0画面寄存器,N画面编号)就可以了。

网友M:
有D8013-----D8019 分别为年月。。。。秒 用时间比较指令

网友N:
都是高人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