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7):
                                 这个程序如何实现教导功能的?及整个程序的来龙去脉?请高手讲一下,谢谢!

楼主:
             附有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SFTR和BMOV指令配合,如何实现M0-Y2的教导输出,及C9计数器每变一个数将D8140的值传送到D140~D204有何作用?

网友A:
可不可以这样简化程序后面有一条PLSR指令用的就是D140-D204
  • 下载积分:+1(王睿) 热心助人!

网友B:
    樓主你的意思 我不是很明白 但是你裡面用到了 主控和主控復位 加和乘    如果 樓主 懂一點編程的話 應該 不是很難 看動的   我現在沒時間了要去上班了   謝謝  D8140是某些當前值  你自己可以 看看編程手冊  了 謝謝

楼主:
                       楼上各位的回答都不是我要的意思,指令我都知道,该程序的关键是教导功能是如何实现的?用的是SFTR和BMOV指令的配合,SFTR指令的动作不是很懂,看拉我程序的同行,能不能说一下,帮帮忙!

网友B:
    呵呵  我看了下 手册 你想知道的 应该是解释SFTR指令的应用吧  比如你的
    SFTR  M8000  M1100  K65  K1   好像应该是M1100-M1165  K65是段数  K1是指的右移一位
    试着解释下啊 不过不要笑我啊 我也在学习呢  应该是M1100-M1165依次的 右移一位在M8000下 哈哈 不知道这样解释对不对啊
    你说的 BMOV 呢  BMOV   K1M1000   K1M1100   K17  这个大致的 理解为 M1001-M1017传送到M1101-M1117    这个是对应的   也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 还请路过的 高手指点下 帮楼主弄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