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8):
请问各位高手,为什么程序开始加M8000时,数据寄存器D的初始值变为-1,如果把M8000改为X000时,D的初始值就变为0了????

网友A:
能否把程序秀出來?

网友B:
对,拿来程序看看

楼主:
不知道怎样才能把程序贴上来

楼主:
终于知道怎样传了

楼主:
这是仿真出来的数据

网友C:
CML是取反传送指令
k2m214里是00000000取反后就是1111111111111111也就是-1
[ 此贴被uthman在2008-07-19 00:32重新编辑 ]

网友C:
仿真结果

网友C:
用LD X0 ?
即使K2M214里数据是HFF 取反后D0就是HFF00=-256
D0里的数据怎么会=0?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条指令没执行

网友C:
你让X0强行置ON看看结果?
你会发现和M8000时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D:
楼主的 意思我不是很明白 但是你这个程序不完整 没法说的 了  你里面用到了 CML取反传送 和逻辑的  这个要根据你M214的数据来确定的吧3  谢谢

楼主:
这个是不完整的程序,就算不用CML指令,用其它指令也会出现负一,我仿真了几个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