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编程问题

楼主(2008-07-18):
在三菱plc中用一个传感器测量设备转速,请教各位高手该程序如何编程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啊 传感器不一样做法也就不一样了啊 我们一般是用编码器

网友B: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C:
如果用编码器 该怎么办呢 呵呵

网友D:
对啊 怎么办呢

网友E:
三菱有专用的脉冲密度检测指令SPD
ld x0
spd x0 k100 d0
意思是D0对X0输入的脉冲记数,100MS后计数结果送到D0
D1中的当前值复位
计数结束后D2用来测量剩余时间
速度=60*D0*1000/(N*t)
N是每转需要多少脉冲 T为S2指定的计时时间
下载积分:+1(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网友F:
用旋转编码器,参照楼上的编程方法,具体控制编程方法可参考编程手册!

网友G:
假如用接近开关,怎么来实现速度

网友H:
9楼的这就简单了,用PLC自带的记数功能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I:
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J:
可以用SPD转速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