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问一个PLC选型的问题?

楼主(2008-07-18):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PLC选型的问题?我要控制三个步进电机,需要PLC需要PLC本体带有三个高速脉冲输出。还要有两通道模拟量输入。除了FX3U的PLC。三菱PLC还有什么型号可以选择?价钱要便宜的哦!在线等!

网友A:
用Q系列的 价格贵一点而已

网友B:
控制三组步进,应该可以选择很多种PLC,三菱可以选FX-3U,或者FX-2N+脉冲输出模块。
其它PLC也可以啊。便宜的话:台达DVP-H系列,永宏都可以。

网友C:
便宜的只能选国产了。

网友D:
FX-2N+脉冲输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