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8):
杨工你好:

一.   10GM连接J2S-A伺服放大器,如果采用近点狗回零方式,不用绝对位置系统,(ABS传输模式,两位数据传输点,传输数据准备完毕点等)硬件可以正常连线,做ABS传输模式关闭时其他用途,如传输定位完毕信号,在PLC中不做绝对系统程序就可以吗?

二.   启动定位信号,是一直ON保持到定位结束,直到STOP信号发出才复位还是发一个脉冲信号就可以了?STOP信号也一样吗?发出的STOP信号最终都要复位吗?

  期盼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A:
启动定位信号发一个脉冲信号就可以了,停止的也是。用FXVPS-E编写参数方便。
先谢谢啦,杨工能否把10GM\20GM与J2S-A的资料传我一份,软件FXVPS-E是英文版,软件说明书也是英文,费力.我日文还好,如果有日文版的说明书也行能加上这个软件编程的示例就好了,杨工那如有,发我邮箱.谢谢
  • 下载积分:+2(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