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控制45盏紫外线灯的状态

楼主(2008-07-18):
监视45盏紫外线灯的状态 一盏不亮就能知道位置!! 呵呵 帮我想想有什么省钱的方案

网友A:
楼主的 意思不 是 很明白 一盏不亮就知道位置 这是什么意思呢 再说了你 这个是要靠什么 来实现呢 谢谢

网友B:
我个人认为用个PLC应该就能监视

网友C:
45个取样电阻45个三极管45个指示灯加上一个24V的电源就可以了
灯亮时,电路构成回路,哪取样电阻中有1V左右的电压提供给三极管的基极,三极管导通指示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