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 xp sp3装不了GX Developer version 7

楼主(2008-07-18):
安装运行环境时里面提示setup参数不正确。sp3有能用的GX Developer version 吗?现在正在下8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没有测试过,所以没敢把系统升级到SP3!

楼主:
事实证明能装8,而且8支持鼠标滚轮

网友B:
我安装了,运行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安装了,运行正常。
請問你的軟件是在系統升級後安裝還是在之前安裝的?

网友B:
先安装的sp3,下载掉8.3版,安装8.5版

网友C:
早就使用V8了。
直接将系统升级到SP3,我所有的软件都正常。
应该是升级前和升级后安装的V8都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