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卡转RS232问题

楼主(2008-07-18):
我买了块PC转RS232卡,但转出来后没有用,在设备管理器里也看不到有COM口,只看到PCM卡,但不知道怎么到底转出来的是那一个口,知道的朋友帮帮忙吧 先谢了

网友A:
建議你可以先不要安裝介面卡
然後到硬體裝置看你有多少個com
接著裝上介面卡在去看一次
多出來的com就是新卡轉的!!

网友B:
樓主肯定用的是NB,是不是你的驅動沒有安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