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楼主(2008-07-18):
人机界面中配方的选择应该如何定义?
谁解释下字数、字节如何理解?

网友A:
人机里面的东西很多都是用不到的
其实把你编程时的清单、数据地址对应了就行了
也没有什么特别,两个字 “组态”
好理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