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F930触摸屏密码输入问题

楼主(2008-07-18):
我在编辑F930屏幕时,想要把其中重要的一些画面加密,只有输密码才能够查看修改里面的参数,不知道如何编辑画面?请高手指点,谢谢!用GT Designer2 软件

网友A:
建一个画面为密码画面,例如是第一个画面.再建一个参数画面,例如是第二个画面.在系统环境---画面切换---把基画面改为D0.再写上图中的程序,就可以了,你试试吧!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楼主:
我照你的这样好像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A:
不会吧,下面我发一个我做过的一个例子图片你看吧,用的是F940的.例子是正确的,因为设备都在使用了.参数画面是第9个,所以用MOV K9 D0.按图2设置一下确认按钮.
下载积分:+2(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楼主:
第2次的例子可以了。多谢指点!

楼主:
第一个也是可以的,我操作不熟没有弄出来,而且我的是和FX1S-30的PLC,软元件的地址和你的例子上面的不同,再请教一个问题:我输入密码时怎么可以把我输入的密码显示为××××,现在我输入密码时屏幕上面直接显示的是密码数字123456

网友B:
http://www.ymmfa.com/bbs/index.php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不会,也不知道可不可以.我还要努力学习,帮不上忙了.

楼主:
多谢你了,大家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C:
互相学习,气氛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