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的输出有几个点可以发出脉冲

楼主(2008-07-18):
请问PLC的输出有几个点可以发出脉冲

网友A:
理论上都可以,高速的只有2个(y0,y1)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回复

网友C:
FX3U y0 y1 y2都可以发100K的脉冲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D:
要根据型号定

网友E:
是什么类号

网友F:
要看是晶体管输出型的才可以发脉冲,还有看看是多大的脉冲几十几百的每个点都可以

网友G:
全都可以呵呵

网友H:
根据PLC型号而定,必须是晶体管的PLC,一般有两个点YO,Y1

网友I:
FX1S FX1N FX2N 的Y0 Y1可以发高速脉冲,两个点
FX3U 的Y0 Y1 Y2的可以高速脉冲,三个点
均仅限晶体管机型
如果把继电器机型改一改,那几个特殊点安上晶体管也行。

网友J:
根据PLC型号来定

网友K:
同意一楼上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