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8):
三菱PLC中M1481是不是没有线圈的?在程序里只看到RST  M1481和它的触点

楼主:
既然没有SET,为什么又要RST呢???我看遍了整个控制系统程序也找不到SET和OUT M1481

网友A:
并不一定要用SET和OUT
也许用MOVP或ROR之类的置位

网友B:
要從整個程序來看,就一兩個截圖很難看到結果!

网友C:
是否是触摸屏里用到的切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一定要用SET和OUT
也许用MOVP或ROR之类的置位

整个程序都看过了,也没有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是触摸屏里用到的切换开关!!!

没有用到触摸屏,只有人机界面HKY的指令,里面也没有包括M1481

网友B:
你不把程序传上来很难帮到你!

网友D:
有可能是触摸屏或上位机去控制的

楼主:
呵呵,我自己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M1481是停电保存专用继电器,如果把它作为普通继电器使用是就要在前面加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