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7-19):
站长好,请问plc改触点在程序中要一个一个改,有没有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这种麻烦事一般都是出现在符号编程方法被普遍使用之前。
如果使用符号编程,那么只需要改动符号表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使用符号编程,那么恐怕只能使用编辑下的查找替换功能了,问题是,很多人对这个功能不在意且不放心……

楼主:
谢谢,已经会用了

网友B:
我最近改写一个别人的程序就是利用查找和替换功能做得。
这个功能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