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我的笔记本加串口解决方案

楼主(2008-07-19):
现在的笔记本大多不带串口,但我们这些搞工控的却不可以少了它,介绍一款笔记本串口卡,34mm EXPRESS CARD串口卡,现在的本本大多带EXPRESS CARD接口,
这种方式比USB转串口要好一些,想买本本的朋友可以参考下,虽然贵100来块钱,但是兼容性,稳定性都要好过USB转的串口

楼主:
手机拍的不太清楚呀,

网友A:
哪里能搞到这种串口卡?还有要不要驱动程序?

楼主:
一般大一点的电脑城就有了,大概200元左右,要装驱动的

网友B:
呵呵!我现在就是想用这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哈哈 谢谢楼主的介绍 我正在为这个苦恼呢 哈哈 谢谢

楼主:
确实可用的,

网友D:
谢谢,工控的我们用USB连接会丢失数据

网友E:
什么是串口。起什么作用

网友F:
用PC转串口

网友G:
那转出来后它的COM口是莫认的吗 我电脑原本有个COM口的 但后来坏掉了 我买了个PC卡转出来没有用啊 设备管理器里面是有了 但只是显示PCM卡扩展 驱动也装了 不知道到底是COM几啊

网友H:
学到一手

楼主:
装好以后默认的COM3,你可以将它改成COM1,

网友I:
又学到一手谢谢!

网友J:
买个弄弄去

网友K(2008-09-23):
是什么品牌的a

网友L:
掏宝掏也不过85--开始就有

网友M:
学习了 哈哈 又多了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对生命永远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