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9):
哪位大哥帮我写个RS指令,我只要变频器的启动、停止、频率设定。杨站长,我按http://www.ymmfa.com/yy01.html的案例做好了后,怎么不能运行啊!

网友A:
那个东西不是让你自己一点都不动的复制他的编程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变动了 呵呵 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我按照资料区的做了 跟变频器不通讯啊

网友B:
是不是变频型号不一样?

我同事做了是可以的

网友C:
看变频器的使用手册啊

网友D:
你的频率是用PLC的程序来调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