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9):
有个工程是这样的..

对电机的速度参数输入时 在0到100时可以随便输入 超过100时 要凭密码进入设置....

现在只能通过PLC程序上来做 感觉复杂也没必要..
我想用密码表来做 可是为什么 我设置了密码表的8级密码后 在点击某个设了安全等级为8级的画面切换按键后 我设的8级密码没效果  依然只能用0级的设计者密码才能通过....???还有 数值输入怎么设密码??画面按键有重设使用等级为最低级的参数 可数值输入没啊 怎么设置呢??

麻烦有经验的指导下 如果有时间帮我写个小画面 请发到81652872@qq.com邮箱 在此先谢谢了....
没办法 没师傅 只能上论坛找各位大仙了~!!
杨大人若能驾临 并给点指示的话 将不胜感激

楼主:
没人帮个忙吗??

网友A:
引用楼主a8897044于2008-07-19 14:51发表的 怎么给海泰克触摸屏的数值输入设定密码?? :
有个工程是这样的..

对电机的速度参数输入时 在0到100时可以随便输入 超过100时 要凭密码进入设置....

现在只能通过PLC程序上来做 感觉复杂也没必要..

这种触摸屏我没接触过,不知道具体方法,个人感觉你尝试改触摸屏程序,通过设置触摸屏的密码达到目的,0到100时可以随便输入,超过100时在界面加密。说明书上因该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

楼主:
.....我就是想这样做啊 说明书上没写啊 只是在功能键里提到有这个密码表的功能没说怎么设置啊

网友B:
我也是刚用这款的触摸屏,也帮不上忙了,路过支持,顶下

楼主(2008-08-18):
!!!!!!没人指点下啊~~~~~~~~~

网友C:
没这个功能

网友C:
这牌子用的多,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网友D(2009-12-22):
6楼的朋友不知海泰克的怎样解密码?请赐教。

网友E(2010-01-2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希望那位高手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F(2011-06-09):
在数值输入“数值输入”按钮上按鼠标左键显示的菜单中,点选“元件属性”后显示页面中选择“使用者等级”为1或2即可。注意触摸屏后的指拨开关DIP6、DIP8应为OFF。

网友G:
我也想学习,lz能具体介绍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