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07-19):
请问三菱变频F740在不加选件的情况下,是不是全系列都支持MODBUS-RUT通信协议。。。。。。
我记得F740系列功率等级不同自带的通信协议也不同是不是?
手册上一下查不到,所以请教各位。还望详细说明.

网友A:
A740 F740 E740 都支持MODBUS
要看“详细篇”或者“应用篇”
比如: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570.html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5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