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当无纸记录仪

楼主(2008-07-19):
请教各位高工:能不能用PLC来充当无纸记录仪的功能?有没有什么好的编程方法。怎样处理调用查看某个时间段的记录数值?

网友A:
请问您打算以什么方式来进行数据的查看呢?触摸屏?个人PC?还是打印机?
如果使用打印机的话,那就不叫作无纸记录仪了,如果有使用到触摸屏或者个人PC的话,那么这些人机对话界面也提供了相应的功能,您为何还要舍近求远的去拿PLC来搞呢?
以上~~

楼主:
想用人机来查看数据,并要对部分需记录的数据进行记录,实现和无纸记录仪一样的查看某个时间的数据,但又因系统控制要求,需要用PLC控制,故不打算用无纸记录仪进行记录,且增加无纸记录仪也要较高的成本。

网友A:
既然有用到人机,那么将该功能由人机来完成就好了,何必要PLC来做?
人机可以做归档,也就是说可以做历史趋势,将数据采集好后保存为历史趋势就可以了,如果还要对数据作处理,那么宏指令也可以大展身手。
以上~~~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