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怎么判断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啊

楼主(2008-07-19):
请问我用编码器
怎么判断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啊
超出的1/4z周期
在程序上怎么写
附件内容说的还是比较清楚
但是我回到PLC程序上我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其实不回答附件的资料也是不错的哦

网友A:
我不知道学习一下

网友B:
把A相接到X0
用
LD M8000
OUT C235 K2000000000
END
查看C235的值,如果增计数方向和电机正转方向一样的话,那么,电机正转时,C235值会一直累加上去,如果电机反转,C235值会累减下来。

网友C:
根据两个脉冲波形的相位关系判断!

网友D:
7楼正解.
如果是用PLC控制,则一般用双向计数,PLC会自己判断.
如果是用单片机则需要判断A B相的上升延触发前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