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指点,急

楼主(2008-07-19):
版主您好:
我是新手,我有一CPU224XP和订货号为6ES7 901-3DB30-OXAO的编程式电缆,它们间不能通信,请指点,急。多谢。

网友A:
编程电缆不对,论坛有制作图。

网友B:
订货号没有问题,楼上的查清样本再说。订货号是USB口的PC/PPI电缆。
不能通讯,最可能的问题是通讯设置。另外就是你的电缆是否为西门子原装的呢?

网友C:
最可能的问题是通讯设置

网友D:
请看一下通讯设置PG/PC 里选PC/PPI,在PROPERTIES里Local connection选择USB.

网友E:
支持2楼说法

网友F(2011-01-04):
设置问题

网友F:
就是不好好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