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7-19):
各位大师,请教一个问题。我们有一台测温设备用的ADAM-4018测温模块采集热电偶信号。现在改为红外线测温,但红外线输出的是4-20mA电流信号。我不知道红外线能否接到ADAM-4018模块通道上。或有什么方法将红外线信号转化成热电偶信号。请大家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要把4-20mA电流信号变成热电偶信号,需要变送器
我看过一个样本,上面有这种规格的

楼主:
谢谢站长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