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0):
SIEMENS 840D参数中文含义

840d中文参数

[    sell=200] 10000 机床轴名称

10002 NCK机械轴的逻辑图

10008 PLC 控制的轴的最大号码

10010 方式组的通道有效

10050 基本系统循环时间

10059 Profibus 报警标识符(只对内部)

10060 位置控制循环系数

10061 位置控制循环

10062 位置控制循环延迟

10065 位置设定延迟

10070 插补运算器的周期系数

10071 插补循环

10072 通讯任务周期的系数

10074 PLC任务比插补任务的系数

10075 PLC循环时间

10080 取样实际值分配系数

10082 速度设定输出的超前时间

10083 位置控制器输出保持时间的偏置

10085 中断程序段监控时间(失效-激活)

10088 重新启动延迟

10089 缺少总线时脉冲抑制的等待时间

10090 监控周期的系数

10091 检查周期时间的显示

10092 安全数据再确认循环时间显示

10093 SPL文件存取号

10094 安全报警禁用级

10095 安全方式屏蔽

10096 安全诊断功能

10097 对于 SPL-差额停止反应

10098 PROFIsafe 通讯的系数

10099 PROFI安全 通讯循环时间

10100 最大PLC周期

10110 PLC确认的平均时间

10120 PLC启动的监控时间

10130 与MMC通讯的时间限制

10131 过载时屏幕更新处理

10132 在零件程序中监控时间MMC命令

10134 同时发生的MMC节点数量

10136 PCS位置的显示方式

10140 与驱动通讯的时间限制

10150 与驱动通讯的系数

10160 与MMC通讯的系数

10165 预留:

10170 MMC任务的启动时间限制

10180 MMC任务到准备任务的系数

10185 NCK运行时间分量

10190 模拟的换刀时间

10192 齿轮换挡时间

10200 线性位置的计算精度

10210 角度位置的计算精度

10220 激活比例系数

10230 机床数据比例系数

10240 基本公制长度单位

10250 INCH的转换系数

10260 有效转换的基本设定

10270 位置表的比例系统

10280 对rel.6.3的比较>和<兼容

10284 不同的显示变量方式

10290 OEM刀具数据的物理单位

10291 SIEMENS-OEM 刀具数据的单位

10292 OEM刀沿数据的物理单位

10293 SIEMENS-OEM 刀沿数据的单位

10300 NCK的模拟输入数

10310 NCK的模拟输出数

10320 NCK模拟输入的比例

10330 NCK模拟输出的比例

10340 预留:

10350 NCK数字输入字节的数量

10360 NCK数字输出字节的数量

10361 开关量输入输出短路

10362 NCK模拟输入的配置

10364 NCK模拟输出的配置

10366 NCK数字输入配置

10368 NCK数字输出的配置

10380 更新NCK I/O 设备

10382 NCK外设的引导时间

10384 NCK I/O的处理

10385 PROFI安全-地址 主控-设备

10386 PROFI安全-地址 输入-设备

10387 PROFI安全-地址 输出-设备

10388 输入分配 $A_INSE 到 PROFIsafe-de

10389 输出分配 $A_OUTSE 到 PROFIsafe-de

10390 SPL外部接口的输入分配

10392 SPL外部接口的输出分配

10394 可直接在 NC 读取的 PLC 输入字节数量

10395 直接读PLC输入位起始地址

10396 可直接在 NC 写入的 PLC 输入字节数量

10397 直接写PLC输出位起始地址

10398 PLCIO输入循环升级时间

10399 用于PLCIO左最高位/右最高位

10400 编辑循环输入字节数量

10410 编译循环输出字节数

10420 编译循环的NCK输出

10430 编辑循环的硬件调试屏蔽

10450 分配软件凸轮到机床轴

10460 负凸轮1 - 16(32)的时间响应

10461 正凸轮1 - 16(32)的时间响应

10470 I/O设备上1 - 8凸轮的配置

10471 I/O设备上9 -16凸轮的配置

10472 I/O设备上17 - 24凸轮的配置

10473 I/O设备上25 - 32凸轮的配置

10480 NCU凸轮信号输出的屏蔽

10485 凸轮特性

10490 测量的软挡块

10530 比较器字节1的模拟量输出

10531 比较器字节2的模拟量输出

10540 比较器字节1的参数化

10541 比较器字节2的参数化

10600 FRAME(框架)旋转的输入类型

10602 几何轴转换的FRAME

10604 改变几何轴的工作区限制

10610 镜象参考轴

10612 镜象改变

10613 NCU全局基础FRAME复位后激活

10615 上电后复位全局基础FRAME

10617 在子程序存储时FRAME行为

10618 GEO轴变化的保护范围

10620 欧拉角的名称

10630 普通矢量的名称

10640 方向矢量的名称

10642 旋转矢量的名称

10644 临时矢量的名称

10646 第二路径方向编程名称

10648 底角的名称

10650 插补参数的名称

10652 定义轮廓角度名称

10654 定义轮廓半径名称

10656 定义轮廓斜面名称

10660 G2/G3中间坐标点的名称

10670 位置信息名称

10672 轴位置信息名称

10674 多项式编程不带 G 功能 POLY 编程

10700 程序预处理阶段

10702 块信号停止预防

10704 空运行激活

10706 跳越有效

10707 编程测试模式

10708 程序段搜索模式

10710 更新的设定数据

10712 未配置的NC代码列表

10713 带预处理停止的 M 代码

10714 复位后 M 代码 f.主轴激活

10715 M 代码由子程序代替

10716 M 代码替换的子程序名称

10717 T 代码替换的子程序名称

10718 带参数的 M 代码替代

10719 T功能替换的参数化

10720 上电操作方式

10722 参数更改

10730 手动(JOG)键的功能

10731 手动(JOG)键的功能

10760 G53,G153,SUPA的说明

10780 删除TP编辑启动禁止

10800 第一 M 功能通道同步

10802 通道同步的最后M功能

10804 M 功能激活 ASUP

10806 M 功能没激活 ASUP

10808 中断程序激活(ASUP)

10810 G31 P 测量信号结构

10812 带G68双刀架

10814 MACRO调用的M功能

10815 M功能macro调用的子程序名称

10816 macro调用的G功能

10817 G功能macro调用的子程序名称

10818 ASUP启动(M96)的中断数

10820 快速返回的中断数(G10.6)

10850 OEM-G-代码的最大号码

10880 合适的 CNC 系统定义

10881 ISO_3 模式:G代码系统

10882 外部NC语言的用户G代码表

10884 带或不带数值运算命令

10886 增量系统

10888 刀具的位置号

10890 外部语言的刀具编程模式

10892 G00插补

10900 分度轴表1位置数

10910 分隔位置表1

10920 分度轴表2的位置数

10930 分隔位置表2

11100 辅助功能组的辅助功能数量

11110 辅助功能组说明

11120 程序全局用户数据(PUD)系数有效

11140 除GUD模块以外的地址

11200 上电时装载标准数据

11210 仅保存修改过的机床数据

11220 INI初始化文件出错时的系统反应

11230 MD文件备份的结构

11240 SDB1000号

11250 Profibus停机处理

11270 NC语言元素的默认值激活

11280 在工件目录处理 INI 文件

11290 在DRAM选择目录

11291 DRAM中选择目录

11295 记录文件的存储类型

11300 JOG方式中的INC和REF

11310 方向改变手轮的阀值

11320 每个间隔位置的手轮脉冲数

11322 每个凸轮爪位置的轮廓手轮脉冲

11324 手轮号码在 VDI 接口中描述

11330 INC/手轮的增量大小

11340 第三手轮:驱动类型

11342 第三手轮:驱动号/测量电路号

11344 第三手轮:输入模块/测量电路

11346 手轮:

11360 INC信号影响方式组

11380 安全集成测试机床数据

11382 地址单元的INTEGER整数显示

11384 地址单元的REAL显示

11386 地址单元的INTEGER整数输入

11388 地址单元的REAL输入

11390 地址单元的内容重写

11398 轴变量服务器出错

11400 激活内部轨迹功能

11410 报警输出的屏蔽

11411 报警激活

11412 报警响应 CHAN_NOREADY 有效

11413 报警参数作为文本输出

11420 记录文件大小(KB)

11430 数字化时的通道定义

11432 选择 3 轴或 3+2 轴数字化

11450 参数化搜索

11460 异步往复的模式表单

11470 重新配置的属性

11480 OB1中PLC轨迹数据的缓存深度

11481 OB35中PLC轨迹数据的缓存深度

11482 OB40中PLC轨迹数据的缓存深度

11500 受保护的同步动作

11510 最大允许的IPO负载

11600 固定的BAG响应

11602 ASUP运行时不考虑停止的原因

11604 ASUP_START_MAS 优先级有效

11610 用户定义 ASUP 程序激活

11612 用户定义ASUP编程的保护级

11620 PROG_EVENT的程序名称

11640 使能间隔在MD $MC_AXCONF_MACHAX_USED

11649 打开在#MC_AXCONF_MACHAX_USED中的保护

11660 可能的电子齿轮箱数量

11700 NC卡代码

12000 轴进给倍率开关编码

12010 轴进给倍率系数

12020 灰度 - 编码轨迹进给率开关

12030 路径进给倍率的系数

12040 灰度码快速运行倍率开关

12050 快速进给的倍率系数

12060 灰度码主轴倍率开关

12070 主轴倍率的系数

12080 回参考点速度的倍率

12082 进给倍率

12100 二进制编码的倍率限定

12200 在倍率0时运行

12202 直线轴的固定进给率

12204 旋转轴的固定进给率

12205 主轴固定转速

12510 在NCU组中的NCU代码

12520 NCU号,总线终止阻抗有效

12540 联接总线波特率

12550 信息存储区重复的最大量

12701 在轴系列1中的轴清单

12702 在轴系列2中的轴清单

12703 在轴系列3中的轴清单

12704 在轴系列4中的轴清单

12705 在轴系列5中的轴清单

12706 在轴系列6中的轴清单

12707 在轴系列7中的轴清单

12708 在轴系列8中的轴清单

12709 在轴系列9中的轴清单

12710 在轴系列10中的轴清单

12711 在轴系列11中的轴清单

12712 在轴系列12中的轴清单

12713 在轴系列13中的轴清单

12714 在轴系列14中的轴清单

12715 在轴系列15中的轴清单

12716 在轴系列16中的轴清单

12750 轴系列名称

12970 数字PLC输入地址的起始地址

12971 数字输入地址号

12974 数字PLC输出地址的起始地址

12975 数字输出地址号

12978 模拟PLC输入地址的起始地址

12979 模拟输入地址号

12982 模拟PLC输出地址的起始地址

12983 模拟输出地址号

13000 驱动在运行

13010 逻辑驱动号

13020 驱动模块的功率部分代码

13030 模块识别

13040 驱动类型

13050 逻辑驱动地址

13060 Profibus-DP标准通讯类型

13070 使用DP功能

13080 驱动类型 Profibus

13100 诊断驱动母线

13200 探头极性改变

13201 带数字输出的测量脉冲模拟

13210 带Profibus驱动的测头操作类型

13220 探头延迟时间

14000 SSI绝对值编码器的波特率

14010 FIPO启动延迟

14020 SSI延时

14500 输入字节的个数(从PLC)

14502 输出字节的个数(到PLC)

14504 用户数据的号(INT)

14506 用户数据的号(HEX)

14508 用户数据的号(FLOAT)

14510 用户数据(INT)

14512 用户数据(HEX)

14514 用户数据(FLOAT)

14516 用户数据(HEX)

17200 全局MMC信息(没有物理单元

17201 全局MMC状态信息(没有物理单元)

17500 替换刀具的最大号

17510 卸载后刀具 - 数据的运行状态

17520 产生新刀具:默认设置

17530 对于 HMI 标记的刀具-数据-变化

17600 REORG中log存储最优化深度

18000 更新PLC接口

18040 PCMCIA卡的版本和日期

18050 自由无缓冲内存[bytes]

18060 自由缓冲内存[bytes]。

18070 在DPR [bytes]自由存储

18072 自由空间在CC-MD-MEM中的显示

18080 TC保留内存(SRAM)

18082 NCK中的刀具(SRAM)

18084 NCK中的刀库(SRAM)

18086 NCK中的刀库位置(SRAM)

18088 刀具卡爪的最大号(SRAM)

18090 OEM 刀库数据量(SRAM)

18091 OEM 刀库数据类型(SRAM)

18092 OEM 刀库位置数据量(SRAM)

18093 OEM 刀库位置数据类型(SRAM)

18094 OEM 刀具数据量(SRAM)

18095 OEM 刀具数据类型(SRAM)

18096 每个刀沿 OEM 数据量(SRAM)

18097 OEM 刀沿数据的类型(SRAM)

18098 OEM 监控数据量(SRAM)

18099 OEM 监控数据类型(SRAM)

18100 刀偏区的刀偏值(SRAM)

18102 D号编程的类型(SRAM)

18104 在刀具区域的刀具结合器(SRAM)

18105 D号码的最大值(DRAM)

18106 每个刀具的最大号(DRAM)

18108 刀具区域总偏差(SRAM)

18110 每个刀沿最大和校验数量

18112 TO(SRAM)区总修正

18114 刀具刀沿分配

18116 在 TO-区域刀具环境(SRAM)

18118 GUD文件的数量(SRAM)

18120 全局GUD定义数量(SRAM)

18130 通道GUD定义数量(SRAM)

18140 轴GUD定义的数量(SRAM)

18150 GUD数值内存容量(SRAM)

18160 宏指令的数量(DRAM)

18170 附加功能的数量(DRAM)

18180 附加参数的数量(DRAM)

18190 全局保护范围数量(SRAM)

18200 西门子 OEM 刀库数据量(SRAM)

18201 西门子 OEM 刀库数据类型(SRAM)

18202 西门子 OEM 局部数据数量(SRAM)

18203 西门子 OEM 刀库位置数据类型SRAM

18204 西门子 OEM 刀具数据量(SRAM)

18205 西门子 OEM 刀具数据类型(SRAM)

18206 每个刀沿的西门子 OEM 数据量,SRAM

18207 每个刀沿的西门子 OEM 数据类型 SRAM

18208 西门子 OEM 监控数据量(SRAM)

18209 西门子 OEM 监控数据类型(SRAM)

18210 用户存储器在 DRAM [kB]

18220 用户存储器在 DPR

18230 用户存储器在 SRAM [kB]

18238 CC-MD 在 SRAM [kB]

18240 LUD无序表的大小(DRAM)

18242 LUD/GUD数值内存限制

18250 通道数据表的尺寸(DRAM)

18260 全局数据的无序表尺寸(DRAM)

18270 子目录数量(DRAM)

18280 每个目录的文件数 (DRAM)

18290 文件的无序表尺寸(SRAM)

18300 子目录的无序表尺寸(SRAM)

18310 被动文件系统的目录(SRAM)

18320 在被动文件系统中的数据(SRAM)

18330 NC程序块的最大长度(SRAM)

18331 FFS预留(DRAM)

18332 FFS的尺寸

18342 垂度补偿的中间点(SRAM)

18350 最小零件程序内存(SRAM)

18351 零件编程存储的大小(DRAM)

18360 重装缓冲器(DRAM)

18362 外部程序级(DRAM)数量

18370 文件系统的协议文件

18371 标准数据表 ETPD 的数量

18372 OEM 数据表 ETPD 的数量

18373 伺服数据记录数量

18374 记录文件缓存大小

18375 用于会议释放用户。

18400 曲线表数量(SRAM)

18402 曲线段数量(SRAM)

18404 曲线表多项式数量(SRAM)

18406 曲线表数量(DRAM)

18408 曲线段数量(DRAM)

18410 曲线表多项式数量(DRAM)

18500 通讯任务(ext.DRAM)堆栈大小

18502 通讯任务(DRAM)的堆栈大小

18510 伺服任务(DRAM)的堆栈大小

18512 Ipo任务的大小(DRAM)

18520 驱动任务(DRAM)的堆栈大小

18530 MMC任务(DRAM)堆栈的大小

18540 PLC任务(DRAM)堆栈大小

18600 FRAME精确偏置(SRAM)

18601 全局用户FRAME数量(SRAM)

18602 全局基本FRAME数量(SRAM)

18700 NCU联接变量存储器(SRAM)

18720 存储指令位置大小设定(IPO和位置控制之间)

18780 激活NCU-联接(SRAM)

18781 内部链接的数量

18782 NCU-联接模块数量(SRAM)

18790 NCU联接轨迹数据缓冲器的大小

18792 NCU联接文件激活清单

18794 Vdi-信号轨迹清单

18800 外部NC语言定义

18900 FPU计算错误的系统反应

18910 FPU控制字的基本初始化

18920 FPU计算错误的例外形式

19000 操作数据

19100 选项数据

19110 选项数据

19120 选项数据

19130 选项数据

19140 选项数据

19142 选项数据

19150 选项数据

19200 选项数据

19220 选项数据

19240 选项数据

19250 选项数据

19270 选项数据

19280 选项数据

19290 选项数据

19296 选项数据

19300 选项数据

19310 选项数据

19320 选项数据

19330 选项数据

19334 选项数据

19340 选项数据

19400 选项数据

19410 选项数据

19500 选项数据

19600 选项数据

19610 选项数据

19700 选项数据

19800 选项数据

20000 通道名称

20050 几何轴-通道轴的分配

20060 通道中的几何轴名称

20070 通道中机床轴号

20080 通道中的通道轴名称

20090 主导主轴的号

20092 主轴旋转的使能/使能取消

20094 轴运行的M运行(西门子模式)

20095 轴运行的M功能(外部模式)

20096 T,M 刀具地址代号改变

20098 在MMC上显示轴

20100 带面对轴功能的几何轴

20108 事件驱动程序调用的设置

20109 Prog-Events 的属性

20110 RESET复位时的基本功能设置

20112 NC启动的基本功能设置

20114 方式改变中断了MDI

20116 带读限制的中断程序关闭

20117 带信号的中断程序关闭

20118 几何轴改变自动使能

20120 复位时刀具生效

20121 复位的预选刀具

20122 RESET复位/启动和TC时刀具生效

20123 RESET时 $P_USEKT 的预选值

20124 刀具夹持装置号

20126 RESET复位时刀架生效

20128 换刀在搜索中

20130 RESET复位时刀沿生效

20132 有效总偏差复位

20140 用复位健使转换生效。

20150 G代码组的初始设定

20152 G代码组复位

20154 G代码组的初始设定

20156 外部 G 组复位方式

20160 C 样条程序块的数量

20170 COMPRESS压缩的最大程序块长度

20172 COMPRESSION压缩方式计算的最大路径进给率

20180 带刀架的旋转轴增量

20182 带刀架的旋转轴偏置

20184 零件偏置的基本FRAME号

20200 倒角/圆角的空程序段

20201 斜面圆整行为

20202 有/无带SA的传输运动程序块数量

20204 在趋近/回退时的方向反转

20210 带TRC的补偿程序块的最大角度

20220 DISC的最大值

20230 带TRC的插值计算的最大角度

20240 带TRC的程序段轮廓计算

20250 有/无带TR的传输运动程序块数量

20252 带刀具补偿的最大程序块数量

20254 在线刀具补偿使能

20256 多项式插值是可能的

20260 对样条插补的速度控制

20262 执行 SPLINE(样条)时路径速度出错

20270 没有程序的初始位置边沿

20272 不带编程的初始位置总校验

20310 刀具管理功能有效

20320 刀架中刀具的时间监控

20350 激活刀具监控

20360 刀具参数的定义

20380 带G43 / G44的刀具补偿模式

20382 刀具补偿的活动

20384 从动轴刀具长度补偿模拟

20390 温度补偿激活

20392 刀具长度温度补偿的最大值

20396 在刀具方向DRF偏置

20400 预处理随后程序块的速度

20430 预处理倍率速度字符的数量

20440 程序预处理状态速度特征的倍率

20450 程序块循环时间的释放系数

20455 预测未来的特殊功能

20460 预见功能的平滑系数

20462 带编程进给的进给率

20465 轨迹动态进给率的匹配

20470 轮廓编程精度

20480 带G64x的平滑特性

20482 压缩机的方式

20484 压缩机功率

20490 G641/G642不受倍率系数约束

20500 固定速度的最小时间

20550 G00/G01精确定位条件

20552 G00/G01-chan确定的精确定位条件

20600 与路径有关的最大冲击

20602 动态路径的曲线效果

20603 在路径撞击时的曲线效果

20610 覆盖的反加速度

20620 几何轴手轮增量的限定

20621 轴手轮增量的限定

20622 路径速度覆盖

20623 定向速度倍率

20624 PLC停止手轮进给

20650 加工螺纹时轴的加速特性

20660 快升角度的检测方式(螺纹)

20700 没有参考点NC启动被禁止

20730 G0插补模式

20732 G00插补

20734 语言功能光标

20750 带G96的G0逻辑

20800 子程序结束/停止信号到PLC

20850 在SPOS/SPOA时输出M19给PLC

20900 随动轴的带跳动的曲线平台

20905 曲线平台默认存储器类型

21000 圆末端点的监控系数

21010 圆末端点的监控系数

21015 渐开线终点监控系数

21016 自动限制无效

21020 工作区限制的刀具半径

21050 轮廓-通道-监控公差

21060 轮廓通道监控响应

21070 轮廓错误的模拟量输出

21080 用于 3D TR 路径刀具方向的最小角度

21082 带倾斜角<>0(3的一般/T方向最小角度

21084 一般/路径最小角度(3D 端面切削)

21090 空间定位程序的最大导引角

21092 空间方向定位的最大倾斜角

21100 方位编程的角度定义

21102 通过G代码定义定位轴

21104 定向插补的G代码

21106 与笛卡尔的 jog 方式相应的系统

21108 大的循环插补方式,pole po

21110 带自动FRAME定义的系统

21120 ORI轴定义为参考轴

21130 ORI轴定义为参考轴

21150 约定的定向轴快速移动

21155 约定的定向轴速度

21160 约定的几何轴快速移动

21165 约定的几何轴速度

21170 定向轴加速度

21180 原始轴软件极限的检查

21186 零偏TOCARR圆轴的偏置

21190 刀具方向上的修正模式

21194 刀具方向上的在线修改速度

21196 刀具方向上的在线修改加速度

21200 快速返回的移动距离

21202 带镜像的快速返回

21204 急速返回时的停止特性

21210 用于中断的NCK输入字节

21220 NCK I/O "几个进给速度/段"

21230 "几个进给/程序块"内存响应

21240 受保护的同步活动

21300 同步主轴定义,机床轴号

21310 同步耦合类型主轴

21320 同步主轴的程序块过渡

网友A:
数控用的吗?

网友B:
晕,看不太懂!我真的落伍了

网友C:
太多了记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