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0):
本人第一次用欧姆龙产品,第一个用的就是CP1H-XA
我想问问  该型号将电流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时该数字为16进制还是10进制的?
听同事说好像是16进制的,如果默认16进制数据能调成10进制么?

就是200-203CH中的数据

有知道的提个醒,谢谢

网友A:
为16进制,至于调成10进制,那么只需要转换为BCD码就可以了,欧姆龙提供了相应指令,但是转换又有何意义呢?

以上~~~

楼主:
我用文本显示读出的值,总不能显示个16进制的给用户看吧

网友A:
请转换一下思路,您不可能将0-6000,或者0-12000这样的采集数给您的用户看哦。

您必将进行整定,比如将0-6000整定为4-20之间的数,那么您的客户一目了然的就知道现在的模拟量是多少mA的电流了。

利用欧姆龙之SCL指令对您的采样值进行整定,整定结果就是BCD码,BCD码就是十进制的,而欧姆龙的HMI不是正喜欢使用BCD码作为操作数的嘛,如果您的HMI连BCD码都不能处理,那么我建议您直接使用富士的POD作为您的HMI算了。

以上~~~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
我还想问个问题:我是将4-20mA模拟两显示出0-4000mm的行程开度
按您所说,读出的是16进制,我现在想在文本上显示出行程开度,
也就是具体的10进制毫米量,用户只要看这10进制毫米开度即可,他们不需要想象模拟量电流
刚刚看了一下手册,
请问:200是第一通道的模拟量输入我将其MOV到D100里面。那如果这样写,对应的D350跟D400中数据应该会怎样

楼主:
好像摸到点头绪了,呵呵,谢谢cvlsam

楼主: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A:
看来您真的没有好好看编程手册中的SCL(194)指令,这绝对应该打“PP”的 。

也未深刻的理解欧姆龙之编程思路(或者说日系PLC),日系PLC的功能块编程思路为,MOV参数以后,使用功能指令。
而您的要求就是使用SCL(194)指令做整定,那么控制字P就是整定后的目标低限,P+1是转换前的低限,P+2是转换后的高限,P+3是转换前的低限。至于怎么限制无所谓。
以您目前的要求为例:
CP1H对应的模拟量可以选择6000和12000,因此对应的HEX为:
0-6000时,对应的为0000-1770H
0-12000时,对应的为0000-2EE0H
-10V~10V的对应值却不是以上,但是因为不是本帖讨论之范畴,请您自行去看CP1H操作手册。
而您需求的是为客户展示0-10mm的量,因此整定前的值为0-6000或者是0-12000(DEC),而整定后的值为0-10,因此,您P的值为0,P+1为0000,P+2为10,P+3为1770,这里假设您选择的是6000的精度。
而程式就会该是这样:

下图附上SCL(194)指令说明: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可以加个QQ请教下其他遗留问题么?
我是第一次做欧姆龙的,希望不要见怪
要是您有空的话加一下QQ51712044

楼主:
或是MSN:gkxpanpan@hotmail.com

网友B:
学习了。
cvlsam真是厉害啊,什么PLC都行。

网友C:
比较奇怪你这么转换的用意何在?
无论显示的是什么类型的值,其最终结果在PLC里都是二进制的数值
比如:你用的CP1H内置模拟量输入 分辨率0-6000对应1-10v
您直接进行工程转换就行了 触摸屏如果没有自带工程量转换 那么就在程序里自己做 如果怕进制弄错就全部使用统一进制不久得了

网友D(2010-05-11):
里面有设置,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2011-01-31):
多谢你的详解

网友F:
把PLC的数据格式改为2进制形式,直接读到12000或6000的数据,没有问题的,我们用的很多!

网友G(2011-06-01):
七楼说的太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