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0):
诫请问各位高手:     >=  D2  K100     在程序的左母线上怎么输入,我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输入结果提示出现指令帮助对话框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小弟这边有礼了

网友A:
楼主像这样就 可以了 呵呵
  •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也可以用助记符输入  LD>=  D2  K100
  •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C:
    实在不行你先按F8再输入<= D2 K100试一下

网友D:
    还是应该多看看手册!

网友E:
    手册上都有,其实我感觉手册能够完全读懂,也是不简单的

网友F:
    如图:

    或者直接按F8再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G: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