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08-07-21):
编码器跟FX1S怎么连接?谢谢是不是要通信模块

网友A:
"编码器跟FX1S怎么连接?"
看编程手册P52及后面的相关说明。
“谢谢是不是要通信模块”
不要
混灌水区的!

网友B(2010-06-22):
你看看编程手册,上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C:
编码器接PLC的输入点,应该不会接通信模块,看一下手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