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三菱编程控制器FX1S-10MR附带的两个电位器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2008-07-21):
三菱编程控制器FX1S-10MR型的,内部的两个电位器不知道怎么用,没有使用手册,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這種PLC上內置的電位器有何用處?無非改改其中的數據而已啦。
看看D8030,D8031的值,在拿把起子旋動一下模擬電位器,看看D8030,D8031的值是否做更改了呢?
以上~~
下载积分:+1(happyzq008)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w695391125) 热心助人!

网友B:
可用于调整定时器设定时间,两个电位器的值分别存在D8030、D8031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我想把它用到计数器的设定值,改变了电位器就能得到计数器的设定值

楼主:
谢谢1楼和2楼的朋友

网友C:
编程手册上面有用法,看看吧.论坛上有这个手册

楼主:
是吗,谢谢6楼了

网友D:
计数器好像没有多大意义,没法调整到精确的值
给一个调整定时器的图片

网友A:
也无多大意义。使用NotebookPC与PLC连线,刷刷迅速而准确的更改软元件的值,比拿把起子慢慢调电位器要强很多了,上世纪本本未普及的产物。
以上~~~

楼主:
9楼说的也有道理,调整电位器得到的值是0~255之间的数值,如果把它变成0~10的数值
我想可能还是调整电位器方便

网友E:
FX2N的有么,调整范围是多大。

网友E:
我想实现计时器设定外部可调能实现么?用的方便么?

网友E:
10楼的能说的详细些么,225和10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F:
其实没有多大用处,个人认为

网友G:
学习了,原来是这么回事,谢谢大家

楼主:
是用处不大,但是我个人认为,在没有笔记本的情况下,现场调试编程控制器也是一种麻烦事情,因为线都已經接好,如果测试的机器脉冲个数需要改变,就要拿下编程控制器,到台式电脑上修改计数器的值

网友H:
D8030,D8031的数最多是255

网友I:
是两个模拟定时器

网友J:
楼上说的对 这种电位器的使用价值不高

网友K:
要经过运算。

网友L(2008-08-29):
更改数据而已!!!!

网友M:
要经过运算。是两个模拟定时器

网友N:
数据送到d8030.d8031可用作定时器或计数器的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