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三菱FX1S-10MR附带的电位器应该怎么用?

楼主(2008-07-21):
我手头有一台三菱FX1S-MR的编程控制器,没有使用手册,不知道内部附带的电位器怎么个用法,请高手指点,多谢了。

网友A:
无非是可以通过外部改变(就是小改锥)0~255的特殊寄存器而已。电位器1对于与D8030,电位器2対应于D8031

楼主:
这两个寄存器的值怎么读取呢,还用VRRD或VRSC吗?

网友B:
d8030,d8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