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1):
以FX2N型[url=[url=[url=[url=[url=PLC]PLC]PLC]PLC]PLC]PLC编程为例,分三步来介绍PLC点动或长动控制的实验程序。

一、       点动控制实验程序

所谓“点动”,就是用按钮对控制对象(如电动机或指示灯等)进行控制,当手按下按钮时,电动机起动运转(或灯亮),当手松开按钮时,电动机停止运转(或灯灭)。在实际中,点动控制一般用于调整或检修。这里介绍点动控制实验程序目的是把它作为学习PLC编程的入门。

1.I/O分配
字串2
输入:点动按钮--X0

输出:Y0——接直流电动机模型或指示灯

2.点动控制时序图

3.点动控制逻辑表达式:
Y0 = X0

4.点动控制实验程序

(1)    用LD和OUT指令编程

(2)    用LDP、LDF和SET、RST指令编程
在X0上升沿(按下点动按钮时)使Y0置位,在X0下降沿(松开点动按钮时)使Y0复位。
   字串7
(3)用PLS、PLF和SET、RST指令编程
在X0上升沿(按下点动按钮时)让M0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使Y0置位,在X0下降沿(松开点动按钮时)让M1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使Y0复位。

注意:以上三个点动控制程序只适用于用按钮作为输入现场信号的情况。如果把点动按钮换成开关,那么同样的程序却具有了长动的控制功能。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细心地体会一下“按钮”和“开关”在控制特性上的区别:按钮因为能自动复位,所以没有记忆功能;而开关因为不能自动复位,所以具有记忆功能。

二、       长动控制实验程序

所 谓“长动”,就是用按钮对控制对象(如电动机或指示灯等)进行控制,当手按下起动按钮时,电动机起动运转(或灯亮),当手松开按钮时,电动机仍保持运转 (或灯仍保持亮)。直到按下停止按钮时才停止。在实际中,长动控制一般用于正常运行。这里介绍长动控制实验程序目的是把它作为PLC编程的典型环节。“长动控制电路”也叫“起保停电路”,它除了有起动按钮,还必须增设一个停止按钮,这是首先应该考虑的,否则,在起动了之后停不了可不行。 字串2

如果用“开关”控制,开关的作用,就相当于这“起保停电路”。开关闭合时,电路接通并保持,开关断开时,电路断电停止。那么,以上介绍的“点动控制程序”就可以用做“长动控制”了。
必须指出,这里介绍的“长动控制实验程序”是用“按钮”来控制的,不是用“开关”来控制的。这个问题是初学者较容易忽视的,所以特别强调一下。

1. I/O分配

输入:起动按钮--X1

停止按钮--X2

输出:Y0——接直流电动机模型或指示灯

2.长动控制时序图

3. 长动控制实验程序

(1)    用LD、OR、ANI和OUT指令编程

这是一个典型的起保停电路。

(2)用LD和SET、RST指令编程
字串7

三、点动或长动控制实验程序

1. 控制要求:

(1)    调整时用点动按钮,运行时用长动按钮;
(2) 停止按钮优先,设为总停,不单停长动,也停点动;
(3) 点动按钮第二,设为能随时取替长动。

2. I/O分配

输入:点动按钮—X0
长动起动按钮--X1
总停按钮--X2
输出:Y0——接直流电动机模型或指示灯
字串6

3. 点动或长动控制实验程序

   “点动或长动”中的“或”,可以理解为“逻辑或”,在梯形图程序中是用X0和M0的常开并联组合作用于输出线圈Y0来实现的。X0是点动按钮信号,辅助继电器M0通过“起保停电路”将长动起动按钮信号X1变成了长动信号M0。所以将X0和M0并联就可以实现点动或长动的控制功能。
[ 此贴被qxhlyg在2008-07-21 13:40重新编辑 ]

网友A:
兄弟,点动是X0=Y0!

网友B:
楼主在上课呢,一个简单的东东咋整得这么复杂??

网友C:
还有意思啊

网友D:
呵呵  这样啊  有 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