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1):
请教各位大侠:
现正在学习伺服系统,使用三菱伺服驱动器:MR-J2S-20A,控制模式设置为位置模式,
测试时电机空载,技术资料上关于电子齿轮比的介绍如下:

如果设定1脉冲相当于旋转1°,减速比为n=1/1则CMX/CDV=Δθ°×(PT/Δθ)=1°×(131072/360)=16384/45即:CMX=16384,CDV=450。
现用三菱FX2N的脉冲输出命令PLSY给伺服脉冲信号,频率为10HZ,脉冲数为360个,即PLC发360个脉冲转盘就转一转且需36秒钟(不知理解是否正确),如图:

但是伺服电机却转了34转多,且每次转的转数均不同(经多次观察)。现有些迷惑,望大家多多指教!
一笑而过

楼主:
电子齿轮比设置的介绍: Doc1.doc (89 K) 下载次数:221
一笑而过

楼主:
控制程序图:
附件: Doc3.doc (100 K) 下载次数:121
一笑而过

网友A:
"频率为10HZ"
把频率设成10000Hz试试。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将频率与脉冲数同时放大相同的倍数后,请教版主及各位大侠!急!急!
一笑而过

网友A:
1  将状态显示为P,指令脉冲累积,然后执行程序,看看接收到的脉冲数是不是你发送的脉冲数。
(参看P6-1页)
2 查看并计算电机转一圈时状态显示C反馈脉冲累积是多少?(这个看完了发上来)
3 “减速比为n=1/1则CMX/CDV=Δθ°×(PT/Δθ)=1°×(131072/360)=16384/45即:CMX=16384,CDV=450。 ”
  再次检查Pr3,Pr4是不是 16384和45?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谢谢版主的提醒,问题已经找到,原来是SG脚开路造成的。
一笑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