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FX的ROM?

楼主(2008-07-21):
用GPPP软件读取FX的ROM时,提示ROM刻录无法连接?请问大家这是怎么一回事?在此感谢!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也 吗用过了

网友B:
是2N的吗?

网友B:
我前几天修改里面的程序时发现能读出里面的程序但不能修改里面的程序 最后发现原来FX2N里面有个开关锁

网友C:
如果不能读,有可能是坏掉了
如果不能写,有可能是开关没开

网友D:
我也没用过!!

网友E:
是EPROM吗,插上PLC主机后,按正常的上载下转操作即可。如果不能的话,说明EP-ROM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