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1):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下了一个wincc flexible 2007,貌似是多国语言版
因为安装的时候提示过好几种语言
我选用的简体中文版安装
怎么装好后是全英文的,高手指点

楼主:
急用
在线等
先行谢过

网友A:
选项/设置/工作台/设置语言,你看能否选择?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楼主:
我去看下
3q

楼主:
只有中文一个选项
但是界面还是英文啊
神呐。。。
能不能给个中文版的下载链接,谢谢啦

网友B:
Wincc Flexible 2007為多語言版本,因此您的界面成英語,請您核查選項/設置/工作臺/用戶界面語言

如果您還是無法解決問題,那麽請核查您下載的版本是否為1.8G的大小。

最後,Wincc Flexible2007為非在中國地區銷售的版本,因此Bug比較多,請您安裝Wincc Flexible2005 SP1標準版。

以上~~

楼主:
我装的是flexible 2007的

网友C:
还是装2005版吧,要好一点

网友D:
2005版本确实不错,但西门子软件要求电脑硬件必须高配置。

网友E:
2005哪里有下呢`?

网友F(2008-11-18):
2007有中文的
装好后在选项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