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CX-ONE 2.0的安装方法

楼主(2008-07-21):
对不起,
请问CX-ONE 2.0的安装方法.
如果我将三张CD都下载完了的话,我应该怎样安装?
是将它们压缩在一个文件夹里面吗?
请知道的朋友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放入第一张CD,然后使用Setup,安装过程中会提示您更换光盘。
如果没有条件刻录,可以使用虚拟光驱进行安装。
全部压缩在同一目录下,不作些更改担保您安装失败。
以上~~~

网友B:
楼上说得很清楚,我试过解压到同一目录下要安装失败,只能刻盘或用虚拟光驱安装

楼主:
我的电脑能够刻录碟子.
但我想请问一下:要做些什么改进才能够安装好呢?
请前辈们回复.

网友A:
已經告訴您方法了,既然可以刻光碟何需再自尋煩惱?
方法是有的,先前已經說過,要對相關文檔作修改。
後續的討論沒有什麽必要,原因是,這類編程軟体又不是天天在安裝,何必要多事情呢?
以上~~~

网友C:
1楼说的很清楚。。我用虚拟光驱装过

网友D:
1楼说的很清楚

网友E:
原来如此而已

网友F(2008-08-20):
请问CX-ONE 2.0.在哪里有下载,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