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三菱FX及Q系列PLC传程式用的数据线(电脑-PLC)

楼主(2008-07-22):
和位大侠有没有知道型号的,要知道请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這個可以和站長站內聯繫
FX.A
SC-09
Q
QC-30R2

网友B:
楼上回答的相当准确····
如果是台式机那就直接用就可以了,但如果是笔记本电脑,没有232串口的话,建议买带USB转232的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C:
找杨站长

网友D:
http://www.ymmfa.com/bbs/thread.php?fid-51.html
看看这里吧。

网友E(2008-11-26):
不可放过

网友F:
可以自己做一条阿,我都是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