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7-300问题

楼主(2008-07-22):
上电后,cpu的所有指示灯都亮,请问是不是联接总线模块问题?
该模块的订购号 多少?

网友A:
确定是M7?

楼主:
是的,因为该设备为国外进口的,确认为M7-300.
plc 上电后,sf baf sd usr stop 都亮
电源模块:ps307
m7-300 cpu388-4
exm 378-2
msm 378
im 365 send
sm321
sm321
sm323
sm323
sm323
im 365 receive
sm323
sm323
sm323
sm323
以上为系统左到右的模块。
当我把msm 378 把下后,不报警,连接的电脑有显示,电脑上报无硬盘错误。
请问是哪里故障?急

网友A:
很少使用M的,是不是电源有问题?

楼主:
问题是我这没有备用的电源
会不会是那个总线连接模块问题

网友A:
总线连接模块有问题,也不会全部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