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除了编程口,通过功能扩展板还能编程吗?

楼主(2008-07-22):
各位老师,请问三菱PLC除了编程口,通过功能扩展板还能编程吗?如果行,则要安装哪块模块。是这样的,公司产品的一个PLC编程口坏了,无法通信,很着急,谢谢大家帮忙
[ 此贴被zjhchtfw在2008-07-22 19:37重新编辑 ]

网友A:
什么型号PLC

楼主:
FX2N-64MR,在网上我找了下,好像可以行得通,只是数据线不同,哪位大侠知道请指点一下

网友A:
FX2N-422BD
数据线一样

网友B:
好像是不行啊,我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所以然!等高手了

网友C:
重新买一个FX-422BD通讯扩展板就可以通讯了,通过422BD扩展板扩展出来还是8芯圆头的,可以直接和SC-09连接,不需要任何设置和转换
如果是根本到你手里面就没有通讯过,那估计是被编程的程序开发商给做了手脚
为有人拿着这样的几个PLC到公司来给我处理,怎么设置都无法通讯,我打开机器一开,机器并没有烧坏,只是在8芯圆头的反面用线跳接,然后划断两条线路了,后来恢复以后,通讯正常
[ 此贴被向往人生在2008-07-22 16:38重新编辑 ]
下载积分:+2(zhangshichao) 鼓励一下!
下载积分:+1(王睿) 热心助人!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楼主:
谢谢大家,本人决定买块三菱通讯卡 FX2N-422-BD 试试

楼主(2008-09-17):
三菱通讯卡 FX2N-422-BD 测试效果很好

网友D(2009-03-06):
顶一下 5 楼

网友E:
顶一下 长见识了

网友F:
好久未来顶贴,今天来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