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2):
各位大侠
我在 装S7-300 5.4SP3时出现"未找到SSF文件"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每个西门子软件都会附有SSF文档,其内容是表明安装的软件名称。

而楼主的这个问题还在问什么意思,我汗颜,已经写得很明白了,缺少SSF文档。

解决方法为以下几种:
1、找到SSF文档
2、手动编辑SSF文档,使用记事本,写入软件名称(西门子标准),保存为SSF文档。
3、刻录到光盘内进行安装。
4、将安装文档复制到根目录下,执行安装程序。
5、直接进入安装文档内的Setup执行,比如,如楼主的程序可以直接运行安装文档内的Step7目录中的Setup。
6、使用虚拟光驱进行安装。

大致也就以上几种方法,同时提请您注意的是:安装路径中请不要使用中文字符。

以上~~~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
可是我在STUP7里装了怎么是英文的啊
还有在哪里能找到那个SSF文档呢?

网友A:
Step7软件大致有2种版本,一种是多语言版,包含了英语,意大利语,德语等欧洲5国语言,不包括中文,一种是针对中国市场的中文版,仅包含中文与英语。

因此请您先确认自己安装的是那一种版本,如果是多语言版,那么是不能更改为中文的。

如果是中文版,请您在Option中修改您的界面语言为Chinese。

至于如何找到SSF文档,正版光盘上有,问题您会买吗?如果您不会去买正版,那么先前那么多解决方法您都视若无睹???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
第一:将你的安装文件直接拷贝到盘的根目录下。
第二:打开控制面板将区域语言和unicode更改为英语重新启动
就不会出现找不到ssf文件。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换了个版本的就好了

网友D:
你是不是有装暴风影音,把它卸载了就可以装了,本人有试过

网友E(2009-02-03):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把复制到硬盘上的S7-300 5.4SP3文件夹改为全英文,再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F:
同意7楼的

网友G:
同意5楼的,我就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H:
我直接在STEP7\SETUP下安装,就不会出现了。

网友I:
将你的安装文件直接拷贝到本机的硬盘下。不能使用移动硬盘。

网友J:
出来不要管 关了在重装就好了 我也经常遇见 我就是那养弄了 呵呵 不知到你们的可以不

网友K:
把安装源文件放到根目录下就可以安装了,即刚进入磁盘下的那个目录。

网友L(2009-03-07):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解决方法:第一,把区域和语言选项语言种类选择成英语;
第二,把安装文件直接放在某个盘的根目录下,D(E,F):>step7_v54_sp31,文件名绝对不能用中文!

网友M:
cvlsam 说得好!水平比较高呀1

网友N:
同时安装,或者重新启动系统
工控人家园使我受益匪浅!

网友O(2009-08-14):
我前两天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同意15楼说的,你要把程序装哪个盘就把安装软件放哪个盘,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工控人家园使我受益匪浅!

网友P:
1.直接在光盘里安装
2.你复制到电脑硬盘时,你的文件夹名字不能是中文,可以是字母,或数字,绝对不能有中文

网友Q(2009-09-15):
把安装软件拷贝到盘的根目录下就OK了,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R(2010-06-21):
第一要把软件考到硬盘的根部
第二软件所在的文件夹必须是英文名或阿拉伯数字命名,就不会提示了。我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S(2010-08-22):
安装路径全英文就可以,最好在根目录下

网友T:
注意安装路径,不要有特殊字符或中文字符

网友U:
你可以将s7软件复制到根目录下面,再安装就没问题了。

网友V:
放在根目录下安装就没问题了呵呵

网友W:
安装目录下不可以有汉字,只要安装目录下无汉字,就可以正常安装。

网友X:
将安装包放在目标盘符下安装。。。比如你要安装到C盘,那就将安装文件拷贝到C下再进行安装....

网友Y:
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

网友Z:
安装目录不能有中文字符,最好找某个盘的根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