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520se变频器输出能接单相120w电机吗?急急急!

楼主(2008-07-22):
帮帮忙啊大侠们。

网友A:
不能
基本上所有的三菱变频器都是接三相异步电机

网友B:
IGBT模块在生产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是输出三相了
所以不管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我想都不会有单相输出的,因为变频器就是专门为三相异步电动机设计的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楼主:
但是我接上单相的 竟然转了 还有 手册上不是写可以单相输出吗 不过我找不到单相输出的端子 直接接在三相上 可是转了缺不能变频

网友C:
那还有何意义?应该不行!

网友D:
1楼和2楼说的对呀。

楼主:
今下午试了下 可以接120w单相电机 也可以变频 在PU模式下可以

网友E:
应该是不行的,三相电动机是产生旋转磁场才转动的,而单相电机需要电容移相后才能转动,定频是在50HZ是行的,但调频是不行的

网友F:
应该可以用,注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