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FX2N 485BD无协议通信问题

楼主(2008-07-22):
FX2N 485BD通信,采用一对导线,
采用PLC的无协议通信,RS指令,但是,PLC发送的数据直接被PLC接收了。
每次我发送的同时,FX2n 485BD上的发送和接收LED同时闪了一下。监视RS指令的接收区,发现直接把RS发送的传到接收区了。
高手请指点一下,我估计是哪里设置的不对。但是一直解决不了。
高手请帮忙啊!!

网友A:
"FX2n 485BD上的发送和接收LED同时闪了一下。监视RS指令的接收区,发现直接把RS发送的传到接收区了。"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你接的是什么呢?
查查接线,通讯参数是否正确。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二线制问题,发送完毕标志要复位!
下载积分:+1(一天贼忙) 有道理!

楼主(2008-09-26):
楼上的大侠能说的具体一点吗?要复位哪个标志,还有怎么眼知道什么时候知道发送完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