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2):
在人机上给出任意一个圆的直径.二轴伺服做圆周运动.
程序要怎么写?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A:
圆弧插补

网友A:
对了,你使用什么控制?20GM还是QD75 ,这样好能给你详细的说明
  • 下载积分:+1(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使用什么控制?20GM还是QD75 ,这样好能给你详细的说明

    用的是20G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弧插补

    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B:
    同步运行,用‘simultaneous”新建程序
    用CCW指令画圆。
    “任意一个圆的直径”
    原点直径速度都可用D寄存器。
    如果是F900系列,可直接连接20GM,在HMI里直接设置。
    也可通过PLC读写缓存区,再连接屏设置。
    混灌水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