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CCLINK连接线的问题,大侠们帮帮忙,急急急!

楼主(2008-07-22):
CCLINK连接线有黄白蓝三种颜色 跟模块上的DA DB DG 怎么连?哪种颜色的线对应哪个端子啊?急啊!

网友A:
模块上有接线提示,颜色可以不考虑,只要两边对应就可以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YMMFA) 对头!

网友A:
DA接DA,DB接DB,DG接DG,SLD接屏蔽
下载积分:+2(蓝準様)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2(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王睿) 热心助人!

网友B:
呵呵 2楼的你学习半天的上传原来为了是这样啊 。。。。。。。。。

楼主:
看不懂,什么DA接DA 这谁都知道 我问你线的颜色跟端子怎么对应,黄色接哪个,蓝色接哪个?绿色接哪个?我知道只要相互一致就行,可是听说有专门的规定,所以想问问,还是怕在系统运行时出错,如果线的颜色对应端子不好的话,高手,指点!

网友C:
简单点就是相同颜色的线接相同编号的端子!

网友D:
不要考虑颜色,照图纸接就行。

网友E:
DA 蓝,DB白,DG黄,sld屏蔽线
下载积分:+1(xiaoleizi)
下载积分:+2(蓝準様)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呵呵 2楼的你学习半天的上传原来为了是这样啊 。。。。。。。。。
他这种精神很值得学习,为了帮人去花时间学了发图上来,我也给他+5分!

网友G(2021-05-12):
官方网站有手册资料!
小侯

网友H:
CC-LINK是基於RS-485開發的現場通訊用總線
DA=DATA+
DB=DATA-
DG=SG
理論上只要全部串在一起就能夠通訊
而在手冊中提到專用線材連接
DA為藍色,DB為白色、DG為黃色、SLG接隔離網
我司曾發包一件拉配線工程給外包
裡面有一CCLINK連線
後來我過去試車才發現他全部藍色DA與黃色DG是對調的
不過還是連接得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