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2):
此问题涉及到的贴图和找到的有关资料有以上6副

控制说明:

 热电偶T8+,T8-,接入显示仪表.该仪表输出AO2+,AO2-,进入直流信号输入转换器.转换器出两路信号.一路:AO2A+,AO2A-,

入碱液调节阀,二路AO2B+,AO2B-入热解炉补氧调节阀.碱液调节阀输出AI30入PLC,显示仪表输出AI14入PLC,

请问 (1) AI30,AI14入PLC时量程设为C四线制,还是D二线制,为什么?

          (2) 如果量程设置不正确,在S7-300中写了处理模拟量的FC1功能是 否就不能下载到plc中去了?

  • 下载积分:+3(jake2008y) 鼓励一下!

楼主:
    (3)另附FC1所在工程文件 现场PLC,此工程下载时出错,请问错在哪里了?
    附件: 现场PLC.rar (240 K) 下载次数:209
  • 下载积分:+3(jake2008y) 鼓励一下!

楼主:
    不能下载块的出错帮助

    不能复制块。可点击"详细信息"按钮显示原因。

    可能的原因:

    这种类型的块已经存在,并且不可被重写。

    该可编程控制器处于RUN模式。

    系统数据块只能在STOP模式中下载。

    该可编程控制器不允许使用该类型和该编号的块。

    块使用了超出CPU范围的地址(例如,对于S7-300 CPU,使用了IW 128)。

    块使用了CPU中不存在的指令(例如,对于S7-300 CPU,使用了ENT)。

    块具有太多局部数据(例如,对于S7-300 CPU,超过256个字节)。

    块已经位于目标地址中,并由一个激活的测试功能(断点、程序状态)使其处于保护状态不能进行重写。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上的模式选择开关位于RUN位置,而不是RUN-P位置。

    使用了一个较早的CPU 314版本(6ES7 314-1AE01-0AB0)。该版本不能执行本功能。

    如何纠正或避免错误:

    将可编程控制器设置为允许复制的模式。

    检查所期望类型和编号的块是否可以复制到此种类型的可编程序控制器中。

    仅使用当前使用的CPU的功能范围包含的地址和指令。

    请注意为当前正在使用的CPU指定的局部数据上限。

    终止当前的测试功能,并再次复制。

    使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上的模式选择开关位于用于有效位置以便进行复制过程。

    请注意正在使用的CPU的限制条件(菜单命令PLC > 模块信息;"性能数据"标签)。

楼主:
    我下载时模式选择开关位于STOP,梯形图没几句,不存在超范围。

    已经将原来的FC1删除了,梯形图中也没有CPU不可执行的指令

    就是不知道“如何将可编程控制器设置为允许复制的模式”

楼主:
    自己顶一下了

网友A:
    1)選用二綫制還是4綫制取決於您的現場測控設備,如果您現場設備為二綫制,即測控信號與電源信號共享,那麽就選用二綫制。

    2)跳綫模式不影響功能塊的下載。

    3)置於問題3,恐怕就屬於您中文版Step7軟体的Bug吧。

    以上~~~

网友B:
    没有实机,我用PLCSIM模拟了下。

    发现程序不是不能够下载到PLC中去,而是下载进去后启动不了,报警系统故障和外部故障。

    另外在FC1中用到了DB1.DBD0~DB1.DBD76,而在DB1中,却没有相应的数据。应该先将这些变量给予定义,程序就能运行了。

网友C:
    可能的方面上面的3位高手说过了,我再说一下其他我的经验:CPU一般都开启测试功能了,很多的时候无法复制FC块,我直接给PLC断电,关闭程序编辑器,仅保留管理器,重新上电就可以下载了。
    断电后PLC内部的一些相关东西就会复位,断开。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网友D:
    你的功能调用FC1里,模拟量标定的怎么上限对应0度,,下限对应1000度,,,,,,请教

网友E:
    不错啊,楼主,这么详细

网友F(2008-11-18):
实例工程:温度控制调节阀开度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