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3):
0200 参数设为01主频为外部端子(AVI)模拟信号DC0-+V控制

KM3闭合时,电机转动。转动电位器时121,122有5欧-0欧的变化,可电机速度就是没有变化

变频器型号VFD-F

详细说明书见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6868.html

网友A:
检查一下参数,是外部输入还是面板

网友B:
你检查一下设置吧,只要设置成外部端子就可以,除非你接错线了,或者是变频器没有模拟电压输出

网友C:
首先排除外部接线有无错误,然后详细读说明书,你该设置的地方少了项。也不排除变频器自身你接的模拟量部位故障或内部BUG,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该接到另一个多功能模拟量输入端口,一样可以用但要改一下相关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排除外部接线有无错误,然后详细读说明书,你该设置的地方少了项。也不排除变频器自身你接的模拟量部位故障或内部BUG,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该接到另一个多功能模拟量输入端口,一样可以用但要改一下相关参数。

另一个多功能模拟量输入端口,是图中具体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检查一下设置吧,只要设置成外部端子就可以,除非你接错线了,或者是变频器没有模拟电压输出

变频器是外部端子启动,电动机可以运转。转动电位器时127,121之间有电压,但是没有变化。不会是变频器坏了吧?

楼主:
转动电位器时127,121之间有电压7 V,但是没有变化。

网友D:
转动电位器时127,121之间是DC电源电压当然不会变化,调节电位器122,127之间才是变化的控制电压。如果有变化那最可能的是参数设置问题,其次才是硬件问题。

网友E:
检查电位器端子连接错没?滑动端!参数设定为外部输入

网友F:
朋友:你确认你的设置已经END吗?

楼主:
问题困扰了几天,今天终于解决了。参数没有设置错,做电柜的在现场箱里,少并了127,到变频器的127,和从频率表出来的127。另外频率表出来的127,和128,两根线调换一下,就可以在外部端子控制启动,现场箱上通过电位器调速了。

网友G:
有用过电位器控制速度,参数设置很重要!

网友H:
应该是你的参数 或者接错了线! 要不 就是那个地方没接好 就是说接触不怎么好!
变频器一般都没什么问题的! 还有一种就是的变频器是人家翻新的!!

网友I:
电位器端子连接有没有错?换接试一下。

网友J:
先设置好,再连接线!
http://www.brsbo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