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选择

楼主(2008-07-23):
步进电机的保持转距这个参数,该怎么计算得到。知道的说声,谢谢

网友A:
说明书上就有

网友B:
“步进电机的保持转距这个参数,该怎么计算得到。”
这个参数不是计算得到的,是说明书上查到的。
至于机械部分要选择多大扭矩的电机,去看看机械设计手册,或问问做机械的人吧。这里好像多是做电气的。
混灌水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