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p277如何与两台S7200CPU进行通讯?

楼主(2008-07-23):
你好,我是新手,请问一台MP277(6AV6643-0CD01-1AX1)如何与两台s7200CPU(6ES7 214-1BD23-0XB0)间建立通讯,是何种方式的通讯?需要的硬件有哪些?如何组态?谢谢!

网友A:
EM277只能挂到一个CPU上,不能挂到两个CPU上,若想与两个CPU通讯,可以将EM277挂到1#CPU上,然后1#CPU再与2#CPU通过PPI进行通讯,两个CPU就可以间接的与EM277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