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的问题

楼主(2008-07-23):
在安装WINCC软件的时候,提示缺少什么SQL软件,还有一个什么来着,谁知道WINCC的正确安装方法,谁有完整的WINCC安装软件啊,能否分享一下啊,谢谢了!联系方式:
enbao.xing@samsung.com
0898-66832125

网友A:
SQL是数据库软件,WINCC软件里应该是自带的,WINCC软件太大你到西门子官方去下载吧。我给你个地址免费下载的,如果你要2007的,就向你的供应商索要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s/as/hmi/panels/flexible/wincc_ad.asp

网友B:
楼上似乎没有搞明白Wincc与WinccFlexilbe的区别哦……
从Wincc7开始,SQL才被集成在Wincc软件中,而如果使用Wincc6,那么必须安装SQL数据库。
所谓的正确的安装方法,请您先看看软件的Readme文档,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安装软件之前都没有看文档的习惯?

网友C:
在你的WINCC安装光盘里应该有集成的SQLSERVER2000的安装软件

网友D: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工友的指教,明白点了,小弟学习中,不明白的还要请教各位,多谢了!
cvlsam,你好,不知道WINCC7哪里有下,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