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3):
我想编一个用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的速度程序.条件是按起动后先运行一个最低速,再按升速按纽,其中最低速和最高速的值通过触摸屏来设定,按降速按钮降速到最低速,触摸屏上显示车速.用的是4D/A模块.哪位大虾可以提供一下编程思路,自己越搞越糊涂了.

网友A:
哈哈,自己把自己搞糊涂了?

首先,起停控制需要使用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入,因此有用到您PLC的数字量输出去链接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入端子。

然后您尽管用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模拟量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您需要将您变频器的控制方式由面板切换为外部控制。

以上~~~
  • 下载积分:+1(xtl123925) 热心助人!

楼主:
    我没说明白,在起动控制变频器的逻辑信号我已经做好了,只有0-10V的信号速度不知如何来,原来听别人说了一些,没记住理解透,看书吧脑子钻进去出不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说明白,在起动控制变频器的逻辑信号我已经做好了,只有0-10V的信号速度不知如何来,原来听别人说了一些,没记住理解透,看书吧脑子钻进去出不来了.

    "只有0-10V的信号速度不知如何来,"
    你不是有用4D/A模块,这个输出0-10V的信号。具体用法看特殊模块手册。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D:
    都是高手

网友D:
    厉害啊,友人解答吗?

网友E:
    厉害~~学到东西了~关于特殊模块的编程我不是很懂,有没有什么特简单的说明书之类的资料分享一下呢?

网友F(2008-08-29):
    是啊,如果是一个闭环控制,用输入的流量来控制调节阀呢?该怎样?

网友G:
    如何解密已经加密的下位程序,谢谢

网友G:
    谁有待说明的pid下位程序

网友G:
何时才能有足够的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