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23):
         请问:怎样实现风机风量的全自动闭环控制?

楼主:
       补充:可以设定风量

网友A:
风量是4~20MA,还是0~10V,还是其它信号呢?
没有玩过。。。学习。

网友B:
估计人家问是用什么样的传感器吧?!!!

网友C:
风量可以用调节阀控制的,可以根据你的负载组成闭环控制,例如温度,可以用PID功能实现

楼主:
        我要控制的对象是风量,不是温度,用阀门就是无法实现自动,比如说,我设定风机吹风量为每小时20立方米,这个空气流量用什么来测,阀门也好,电机也好,用什么去操作它,用什么仪表,可以设定这个流量?

网友D:
在实际应用中,风量控制多是手动机械控制,如果想全闭环很难,如果哪位有这种例子可以分享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要控制的对象是风量,不是温度,用阀门就是无法实现自动,比如说,我设定风机吹风量为每小时20立方米,这个空气流量用什么来测,阀门也好,电机也好,用什么去操作它,用什么仪表,可以设定这个流量?

我现在正在调试类似的系统,不过风量是根据容器的压力变送器,压力显示仪表,和风机前的调节阀来控制。

网友F:
可以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的速度 从而控制风量啊 还有节能的作用

网友G:
我们公司是利用负压压力传感器控制,将模拟信号送给PLC经过变换+人机外设定风压/
PLC再输出类比信号去控制变频器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