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的FX系列哪些才有跟踪采样功能

楼主(2008-07-23):
三菱的FX系列哪些才有跟踪采样功能
我用的是GX 8.52E的版本
知道能说下吗,

网友A:
“三菱的FX系列哪些才有跟踪采样功能”
没看懂....
你想怎样采样呢?数字量模拟量采集监控记录?
混灌水区的!

楼主:
在线----跟踪------采样跟踪
能采集PLC每个扫描周期继电器和寄存器的值
我现在需要把设备的速度提高0.2秒/一个周期,
以前在FX2N的上用过,这次用了个FX1N的好象没这个功能,变成灰色的了
附件是以前保存的采样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