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I通讯最长能到多少米?

楼主(2008-07-23):
MPI通讯手册上说只能到50米,但也有人说做到过100米,有哪位用过最长能到多少米?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这种长度没有任何意义,西门子官方是50米,超过的部分不做任何保证。如果你的系统不是对付的话,还是考虑增加中继或者使用DP吧

网友B:
我用过80米的,到现在两年了没有出现过任何通讯问题。

网友C:
他是一种485通信!485多长它就能用多长

网友D:
我们单位7台压缩机用MPI距离大概有105米左右,没问题的。

网友E:
你就试试吧,别忘记给我个信

网友F(2008-10-17):
最好不要超过100m